东芝 M825 本本

楼主(2009-11-05):
东芝M825 本本 鼠标 不能使用 装系统 安装系统的时候能用 但进入系统就不能用了
键盘好用的
是不是驱动问题 呀。还是鼠标坏了?~
安装
使用

网友:
安装最新的驱动试试看

网友:
系统换了几个 网上下了个东芝本本鼠标的驱动装了。。还是没用呀。。·

网友:
进PE系统试试可以用 鼠标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