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工厂LDR各个头都有

楼主(2009-11-05):
希捷工厂LDR各个头都有希望加点威望

网友:
大的不知道怎么传啊

网友:
大的 , 如果是压缩包 先解压出来,  然后 有多少个文件选多少个文件 右键 添加 到 压缩文件 然后在弹出来的窗口左下角 有个 " 压缩分卷大小,字节"  在里面 填写 分卷的容量 ,按字节计算,1K=1000 字节   一般这里只能 上不超2M 的附件  就填 1900000  就行了,  创建后会自动分包1.9M出来, 文件名别改它就行

网友:
希捷的 LDR 是不是 希捷的硬盘都可以 修了? 比如 加P 表操作?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sf 是不是 Pc3k 里面的一个工具?

网友:
下来的不对啊

网友:
我要酷5 3.33的

网友(2009-12-08):
原来是这样啊。sf 是不是 Pc3k 里面的一个工具?
引用 网友A:

PCI3000只是启动SF,SF是靠硬盘本身的SF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