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内存报警显示C1,插了内存卡在AA,求助中

楼主(2009-11-05):
 QDI的主板,platinix=7b.不插内存报警,诊断卡显示C1,插了内存后马上卡在AA,应该是什么问题?求教各位大大.

----------------------------------------------------------------------
已经解决:汗死~果然是跳线问题,在网卡后边有个FSB跳线,被拔掉了,变成133,而我插的U是C4-2.0G,400总线的,所以开不起了.
谢谢各位提示.

网友:
先确定内存是好的
      再把BIOS放电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内存槽了。

网友:
仔细观察过,内存槽干净锃亮,无烧蚀痕迹

网友:
刚修到一块板也是这样的问题,我的是CMOS跳线没装,装上去就好了,呵呵。

网友:
那你先看它的供电是否正常啊?如正常  ,你就压桥在试试,如还不行就刷刷BISO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