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B2000亮度不够

楼主(2009-11-05):
CONPAQ B2000
笔记本
进水,客户凉干后开机不进系统。找不到硬盘,亮度不够,经查南桥坏,换后能进系统。但亮度依然不够,按FN+亮度调节不起作用,现在怎么查?
笔记本进水

网友:
檢查一下背光電源3V是否正常

网友:
灯管````高压条3。3V看下

网友:
飞线呀 飞各3.3V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边 飞个3.3V就OK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