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的注意点

楼主(2009-11-05):
转贴    ACER的注意点   我看这两个比较实用 转给大家分享下
"acer 3680通病(不开机)
如果pu7旁边的pd14与pd14很烫,一般就是pcmcia卡槽下面的pc162漏电,拆掉就可以开机了,具体位置在pu7背面,拆掉pcmcia撕掉那张黑的纸就可以看到pc162"

维修ACER 4650的机器的朋友注意了,如果该机器不开机或者是修了其他的电路,修好后出现反复重启,死机的问题,是因为没装MD卡引起的,一定记得装,切记切记!我是遇见过几次了!

网友:
这可是个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4650的我碰到过一次  当时把北桥都给换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最后放弃 不修了 让小弟装好机器后开机正常了 当时那个郁闷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把那个4650另外发一个帖子,这样以后有人找的话好找一点

网友:
LS  的注意好 以后喷到4650 机器在网站里就搜索的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