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是灌水

楼主(2009-11-05):
在没有光驱。也没USB光驱。F8也进补了得情况下怎么进DOS系统。。。还有就是MHDD的口令是什么

网友:
U盘有不?制作一个U盘启动盘,一般都带MSDOS7.1的

网友:
用网卡启动试一试

网友:
不知道你问这个是干嘛,如果是装系统的话,可以拿到别的机器上拷一个,如果想进DOS可以用U盘做个启动盘,好像你没排除软驱,这也可以用

网友:
你的系统没有安装DOS的话按F8后也没有DOS给你选择的,也不是纯DOS,你把MHDD放到其他盘,按装个DOS,重启,按上下键,选择DOS工具相,直接进DOS,进去后符号应该是A:\

你的MHDD在D盘 TT的文件架的话,你应该 按 D: 回车   MD TT 回车  MHDD 就可以运行MHDD了

网友:
一个问题不要到处发

网友:
我觉得还是做 启动U盘,以后难免用的着

网友:
找个爱人dos 装上 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都没人就不搞维修

网友:
你的系统没有安装DOS的话按F8后也没有DOS给你选择的,也不是纯DOS,你把MHDD放到其他盘,按装个DOS,重启,按上下键,选择DOS工具相,直接进DOS,进去后符号应该是A:\

你的MHDD在D盘 TT的文件架的话,你应该 按  ...
引用 网友A:

不是MD 是CD

网友:
直接在硬盘C区做DO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