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754 K8N9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11-05):
有2块捷波754 K8N9主板能正常上电,不跑马,测CPU假负载上的PG,复位电压都是0.11V,  CPU到北桥的AD输入各点有电压1V,CPU到北桥的AD输出各点电压0V,这样是不是说明是北桥坏了?

之前大意呀!
测北桥供电是1.2V,测内存主供电是3.3V(PIN184)上的,现在明显是内存供电电压高了,现在经测是内存的主供电和ATX电源的3.3V直接连通了,这是这么回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的板子似乎供电不正常嘛  你先确认一下各路供电   尤其是北桥的

网友:
把CPU的工作条件修出来,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先电压 后时钟 完了在看复为!!

网友:
先压桥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过了没反应!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上CPU再测一下吧,有的主板不上CPU不出各信号电压的

网友:
北桥 供电不正常
北桥旁边的供电管 测一下

网友:
CPU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了1.2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过CPU试了。

网友:
有没有试换过 北桥的供电管,看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我觉的也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   虚寒了

网友:
这种板子最好是上CPU后,再测各处的电压!

网友:
我上2500+的CPU测,北桥供电还是1.2V,CPU的电压是1.1V

网友:
CPU的电压不对头~~~~应该是全板工作电压中有不正常的~~~

网友:
上U后,各处复位的电压多少,时钟电压?

网友:
之前大意呀!
测北桥供电是1.2V,测内存主供电是3.3V(PIN184)上的,现在明显是内存供电电压高了,现在经测是内存的主供电和ATX电源的3.3V直接连通了,这是这么回事,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