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P5VDC重启后内存报警

楼主(2009-11-05):
主板是VIA芯片 775的板子 内存为两个DDR1 两个DDR2 两用的 只要断掉电源 在启动正常 进系统也正常 但是只要重启不断电源在启动 就会内存报警
如果这是再按重启键 提示BIOS错误 只要关掉电源然后启动就正常了 插一代 二代内存都是一个结果 又遇到这样问题的吗 ?如何解决呀?

网友:
先 把BIOS 刷一下

网友:
bios 刷新后正常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