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闪屏,死机问题,附图片!

楼主(2009-11-05):
一台IBM R32 动一下屏就出现黑屏,闪屏,死机的现象。但不动它可以跑3D 1400多分,是什么问题,以下是图片!
闪屏

网友:
主板上的显卡芯片由于过热导致接触不良,拆机重新用BGA返修台焊接一下就OK!

网友:
跑1400分,看样子是7500的显卡,动一下死机应该是它虚焊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IBM通病,干显卡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容易出现虚汗现象,建议你加焊

网友:
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样故障一般是加焊显卡先!

网友:
动一下就死机以前遇到过。显卡虚汗了。

网友:
有修这问题 我本人加焊过还没用取下重做也没用换了个7500的显卡好了

网友:
取下重作就能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就要那显卡开到

网友:
拆了,加焊

网友:
我觉得也是显卡的问题,先做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