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不亮机

楼主(2009-11-05):
接到一台海尔二修机,南桥已被做过,并做的不像样了,到处都是焊膏,通电能上0.8A掉电,我想重做,取下南桥一看有两个焊点已掉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补焊点的方法?

网友:
先查一下看是不是空脚,空的可以不管,不空的话从过孔上焊一根线当焊盘一般可以

网友:
找到点 连吧!哈哈不好弄呀!

网友:
我找到点用铜丝补了线,做好了南桥,现在电流到1.2A白屏,也不掉电了,测到屏上的信号线的电压都没有,屏供电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谁遇到过,是南桥没做好,还是北桥也有问题,这是二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