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液晶显示器开机半个小时准时白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05):
戴尔液晶显示器开机半个小时准时白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型号:E172Fpt   对了,是17英寸的

网友:
白屏 证明 电源电路工作正常。
高压板 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 灯管亮了。
你先换一个驱动板 试一试, 如果好了 , 证明 驱动板 坏了 ,
然后 你在  去 维修那个 驱动板 看看 是 哪个 地方  有 问题
你说是 开机 半小时后。白屏。
你还是 先 看看 驱动板 或者是 高压板 的 附近的元件有没有 虚焊之类的

网友:
先确定是那里的问题.再去检测各种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白屏 证明 电源电路工作正常。
高压板 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 灯管亮了。
你先换一个驱动板 试一试, 如果好了 , 证明 驱动板 坏了 ,
然后 你在  去 维修那个 驱动板 看看 是 哪个 地方  有 问题
你说是 开机 ...
引用 网友A:

万分感谢~~我把它折开了,上图,请你指出来哪个是驱动板吧

网友:
如果用的是AU屏的话,那是屏上的AT1164C坏了,通病了

网友B:
没看到你的图,白屏时要检查屏的供电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上图了,请版主大人指点

看各个焊点圆润光滑,上面各个器件暂新新的,不像有虚焊啊
没看到你的图,白屏时要检查屏的供电电压有没有
引用 网友B:

网友:
大多数是电源板坏了,查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看看白屏后屏上的供电

网友:
“请你指出来哪个是驱动板吧”

驱动板都不知道,还是请专业的修吧!

网友:
如果用的是AU屏的话,那是屏上的AT1164C坏了,通病了
引用 网友C:

AU屏丶我不知道什么是AU屏丶

网友:
第二个是驱动板,这都不知道,

网友:
我感觉是mcu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驱动板的IC   看下他的温度是不是偏高··

网友:
拆开屏的电路板,将屏板翻开,拍张液晶屏的电路板照片传上来!

网友:
我是专修移动DVD、数码相框。这种现象MCU、液晶屏、电源 都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
感谢大家,师傅说是逻辑板有问题,换过后看得不得,再来这里报告

网友:
逻辑板,什么是逻辑板呀?

网友:
逻辑板,什么是逻辑板呀?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屏幕后面那块板

网友:
驱动板  坏了

网友:
什么是逻辑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