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 PC3000 做4D的盘SF后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11-05):
买了个ISA的PC3000   平时修的最多的就是4D040H2的40G的老盘了  好多的都是直接做SF  因为这样修出来的盘比较好! 但是有个问题 做SF成功后  用MHDD测试 没有一个红绿点 速度也很正常!  但是做SF后的盘一般都可以用多久?   以前修了一些出去  没多久不超过15天 就说盘有问题  有红绿点出现  没办法使用!   这2天空了  又修了一个4D040H2的盘出来   MHDD测试也是  没有一个点 ! 速度也很快!  用来装系统测试主板   没装几次  就3次吧  用MHDD测试  前面用的地方就出现了绿红点点!  我想问下    到底是这盘太老了 盘体或是磁头老化了 所以做SF后 好了用几次就又出问题?   还是说因为做SF后的盘都不稳定? 希望高手发表下。。。。

网友:
如果磁头稳定
做过SF后和新盘差不多

网友:
这个应该和盘体老化有关吧..第一次用PCI的时候就拿了个自己修的4D的盘做系统盘.一用就是两年也没坏.后来改用2.27了..换了个6Y的盘用到现在也没看到坏.反正我自己用的盘都是修出来用的.也没说是十几天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