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7TDP845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9-11-05):
今天接修一块映泰的845主板,故障:开机FF,RST灯常亮.测量CPU上管S极无控制电压.先换电源IC RT9241B后,故障一样!不知从那下手,后来换了内存电路的一个LM324后,开机北桥和显卡供电很烫手...不是啥问题引起?

网友:
怎么没人帮指点指点啊......

网友:
老大是上管的G极没控制电压吧!你查查VID信号正常?插上假负载应该在VID信号线上测到低电平,再查电源IC的EN信号,

网友:
目前新的问题出现进入了维修困境,北桥和显卡供电的MOS管一开机就很烫手,不知道该查那里?

网友:
打一下北桥上面的小电容,看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上面的小电容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