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块主板是不是由问题啊

楼主(2009-11-05):
昨天遇到2块华擎板子,系统装好后,关机。等到第2天再开。刚进系统,就用Z武器检测,发现主板温度就达到70度左右,手摸主板发现没有多高的温度,请教1下行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主板没有问题,软件提示500度又怎样?

网友:
会不会数据线问题啊?

网友:
如果没有出现死机故障,怕是软件问题,有时软件都不一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