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花屏第二次正常[已解决]

楼主(2009-11-05):
fx5200 128m 64bit 的 显卡 客户拿来的时候 pcb烧糊了  经清理 换件 现在显示
只是 开机 花屏 花 的什么也看不清 复位一下板子 显卡一切正常绝不花屏
怎么解

我把PDF给你截个图,下面就是RT9203的应用电路

网友:
无病不死人,还是有故障点没有找到,至于哪?自己查一下

网友:
AGP显卡插槽 接触不好 么!?

网友:
你把显卡拔出来,把插槽里的灰尘处理一下,再把显卡上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擦。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掉RT9203一切OK

网友:
好的 RT9203在那的 是共电的吗》

网友:
谢谢共享,花屏一般会伴随死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