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杂牌板跑码后直接蓝屏

楼主(2009-11-05):
一块杂牌板子,能开机,能跑码,但一进去系统进度条的时候,立马蓝屏,换硬盘,故障依旧,测 各电压基本正常,清过CMOS,还没刷BIOS,是杂牌不好找。请问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内存,显卡,电源都换换试试!主板电容有无鼓包漏液的?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装了还原的软件吧?FDISK/MBR..

网友:
话都让你们说了,我还说啥。

网友:
重点查内存,显卡

网友:
有三种原因,1换内存很重要的。2换电源。3换系统就这三个。肯定有一个会好的。试试看。

网友:
换换系统试试

网友:
内存,显卡,电源,都换换试试!这3个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还不是,就怀疑南桥。

网友:
估计是内存模块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一个一个换着试呗,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实在不好修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