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七喜品牌机电源问题??

楼主(2009-11-05):
如图
故障:无SB5V电压。。
测300V正常,但在测R26与Q6之间点时(场效应管栅极),有289V,反复测几次,SB5V就正常了,断电后又不行。
可能七喜品牌机的坏电源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查了3个这样的电源,都是这样的现象。
请教各位帮帮忙!!

网友:
图看不清楚 可能是启动电阻变阻更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阻坏的可能性大 变值

网友:
你这图根本看不清哪个是R26 那个是Q6

网友:
启动电阻R26阻值可能变大,Q26的漏极电阻R22(1欧姆)测量一下。

网友:
更换R26启动电阻。

网友:
R22(1欧姆)测量一下。没坏,
开管理的的电压,
启动电阻,2M的也换过.

网友:
减少2M电阻至1M试试,

网友:
回楼上,用1M的一样.为什么多测几次场管的栅电压,SB5V就正常了,!!!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C12那个电容失效了,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换了C12 ,431  光耦 等 现在现象是一样无SB5V,,PS/ON无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七喜的电源故障完全一样,有时候能正常用,有时候又开不了机连5VSB都没。放一段时间后又能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个七喜P4电源,故障是一模一样!如果有高手解决了这个故障请分享一下其体的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图看不清,不好分析

网友(2009-12-21):
一个多月了,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那个电源的问题还没解决,拿给别人也维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