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IBM X61 BIOS芯片是哪个

楼主(2009-11-05):
如题 大家帮忙下
芯片

网友:
建议送专业店维修,不要应小失大。

网友:
照片有点模糊,看不太清楚。

网友:
你找人帮你修吧.芯片都找不到你还修什么

网友:
好像是某个8脚的芯片

网友:
有点模糊 看着像是南桥上面的那个八爪的,mx开头的比普通的场管大一点

网友:
南桥边上8角的是密码芯片。。。。

网友:
在板上找编号U38.

网友:
南桥的右上脚的那个,SPI BIOS 八个脚的

网友:
PMH6 边上那个八角的

网友:
你找吧,一般是ISP芯片,如25V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