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插电池开机自动掉电!在线等

楼主(2009-11-05):
(无正文)

网友:
你换一个电池试试
       有可能是供电电路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是好的!

网友:
放电电路检测哈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ASUS S5N的。电池不开机,适配器正常开机
同时接电池和适配器,掉电。2秒 左右

拆机检查,发现电池接口处,如果不接电池,有一个脚为5V。电池接上就0v。估计电池问题
现在等电池进来再看看,希望判断没错。

网友:
插了电池 能开机  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 ,用电源没问题 能充电  说明充电线路没问题 ,用电池会掉电 说明有可能是 电池不良或主供电芯片不良 ,你说电池是好的 ,那主供电芯片不良的可能就较大,以前遇到 1632 坏了用电池就掉电 用电源没事  因为电池的电压要低,你查查主供电芯片呢?

网友:
困了,大家看帖困不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