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在线等啊

楼主(2009-11-05):
一个液晶显示器 拿来时故障为开机 指示灯一闪闪的 不显 我把电容换了都没用 现在的故障又变了 不插VGA是对的 一插VGA 显示正常后 两秒 颜色很快变成白色 最后就全白了 我加焊了高压包 没用 电源板 12V 5V都正常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白屏加焊高压包还是第一次听说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换板吧

网友:
屏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请问,液晶的高压包在哪个位置?
换通用驱动板,跟高压板看看

网友:
液晶的叫升压变压器,CRT的叫高压包,请用大家都能理解的名称,白屏和他没有关系,白屏首先是检查屏的供电

网友:
白屏 你加焊高压变压器有什么用,根本就不是那里的事,

网友:
估计电源还没修好,电压偏低了。

网友:
驱动板供电出了问题,查查看吧

网友:
白屏. 你焊高压变压器 .搞啥子的喔.有点不对头吧

网友:
换条通用高压条试下正常不。不正常那就是驱动芯片问题。。不关屏事的。

网友:
涮个程序看看 屏也会的

网友:
屏线看看 会 不会段一根或是没插好怎么地

网友:
重刷mcu。如果故障还在跟换驱动板。

网友:
我建议检查驱动板供电,不要随便刷MCU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不排除是屏电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