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集成显卡不显示了!!!

楼主(2009-11-05):
一个技加的C51主板..来的时候无时钟..复位常亮..拿着北桥猛吹..现在可以点亮..但要上独立显卡..难道北桥不行了??还是没焊好???已经吹得北桥下面的PCB板有点变形了..不敢吹了..哪个高手指点下..

网友:
量一下集成显卡接口到桥的线路,可能是北桥没搞好

网友:
就还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拆下北桥重植株焊回去一般OK。我碰到过就这么干好了几块C51

网友:
北桥坏了吧
~~~~~~~~

网友:
桥的 问题 加焊吧 !!

网友:
桥的德显卡部分损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