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207Tx开机报报警

楼主(2009-11-05):
北桥:945PM    南桥:GBM   显卡:NVIDIA7200    报警不显,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HP v3000 dv2000的机器,显卡是通病。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你加焊下显卡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相同的问题,我修好了V3000,V2000系列的好几台机器。。

网友:
报警是不是一声长,两声短,这样多是显卡的问题,加焊的话可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最好是重做,可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