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使用1小时左右后,出现闪屏

楼主(2009-11-05):
优派型号 VA721,长时间试机会出现屏闪,关掉电源马上再开,问题消失。表面开看,应该是发热致高压板或者MUC不稳定,觉得MUC可能占多数,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者电源板的事

网友:
开壳单独加热各元件,看效果

网友:
开壳单独加热各元件,没有故障出现。。。。晕了  请高手支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