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1-05):
摄像头不出图像,中间是黑的是哪儿有问题?
摄像头

网友:
换个驱动试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确保摄像头是好的的情况下,黑屏、白屏都是驱动问题。
不过也有不是驱动问题的,就是连接有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解决驱动问题,再就是拆开测量内部芯片(一般是中V星的)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一个摄像头才多少钱??值得发贴子来问吗?作为一个初级维修员,要么驱动要么芯片了,自己动手研究研究就行啦.浪费论坛的资源了.

网友:
发问题前至少做一些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排查方法!

网友:
1、合成科技,你好。混上版主,口气大了哟。
2、这是免驱动的,不知道具体的型号。

网友:
拆开了,用热风枪加焊一下主芯片。

网友:
去买个新的才几个钱 不值得修呀 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