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复位

楼主(2009-11-05):
根据目前所学。

一,主板的复位来之于两个地方(1,复位排针。2,ATX第8脚也称为PG(POWER GOOD))。

二,主板复位主要以南桥为主,复位排针短接或PG产生复位信号,经过南桥的复位触发器后产生各路输出到主板的各个部件。

三,复位排针或PG经过接的器件有三极管门电路。还有其它的吗?

复位排针一脚接地,一脚接红5V,是否说明南桥都是以低电平触发呢?

有朋友能多提供点复位电路图让我参考下吗?

网友:
小毛病,大故障——主板复位电路特殊故障的维修

转贴:http://celeron633.bokee.com/6389675.html

网友:
谢谢楼上的,学习啦!
      我也正犯愁呢?
          复位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维修经验] 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的判定及解决方法
主板, 故障, 电路, 复位, 解决
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一、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现象
1、主板诊断卡中的复位灯长亮或不亮;
2、CPU复位信号不正常;
3、部分设备没有复位信号。
二、造成主板复位电路故障的原因:
1、复位开关无高电平;
2、无PG信号(电源第8脚到南桥的线路中有元器件坏);
3、门电路芯片损坏;
4、无时钟信号;
5、南桥或北桥损坏;
6、复位芯片损坏;
7、CPU电压识别无效。

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主板上的复位电路出现故障通常会造成整个主板都没有复位信号。主板测试卡显示“FF”
主板复位电路供电电路故障一般由于PG信号、门电路损坏、复位芯片损坏、复位开关无高电平等造成,维修时一般从RESET键和电源插座第8脚入手。

故障解决方法:

1、首先测量RESET键的一端有无3.3V高电平,如没有,检查复位键到电源插座之间的线路故障,并更换损坏的元器件;
2、如有高电位,检测复位开关到南桥是否有低电平输出,如没有,检测复位开关到南桥的线路故障,并更换损坏的元器件;
3、如有低电平输出,检测ATX电源第8脚(PG信号)到南桥之间的线路是否有故障(主要检测线路中电阻、门电路或电子开关等)如有则更换损坏的元器件;
4、如果没有则接着检查IO芯片、南桥和北桥,接着通过切线法进行检查。先把进北桥的复位线切断,然后接通电测量,如果PCI点复位正常,说明故障点在北桥;
5、如果故障依旧,说明故障在南桥和IO之间,接着再通过切线进一步判断故障在IO还是在南桥,最后更换损坏的芯片即可。

CPU没有复位,而其它复位点都正常,一般故障点在北桥。
IO没有复位,通常会造成主板不亮,故障点通常在南桥。
IDE接口没有复位,一般会造成主板亮但不认IDE接口设备,故障点在IDE到南桥之间的门电路或电子开关。

网友:
复位电路的修好的不多;;可能是技术还不行  要努力好好学习···

网友:
太好了,我正需要他呢。我对复位电路不太懂。

网友:
复位排针一脚接地,一脚接红5V,是否说明南桥都是以低电平触发呢?
复位本来就是一个由高电位到底电位的过程,即底电位有效!!和触发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复位排针一脚接地,一脚接红5V,短接产生低电平信号,说明复位排针以低电平触发南桥

ATX第8脚,开机后延时输出 是否为高电平触发呢

网友(2009-12-13):
应该是这样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