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TE2000开机掉电

楼主(2009-11-05):
手边有一台东芝TE2000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8A掉电,不上内存时电流0.58A但不掉电,测试卡不跑马,那位高手能给个维修思路啊。
掉电

网友:
用打阻值卡测一下,有可能是北桥空焊吧

网友:
各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你怎么就不能写详细点

网友:
赶上新闻联播了,搬块砖头,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