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V3000 插耳机后耳机和音响都响

楼主(2009-11-05):
今天收到维修站送来的一台V3000的机器 7150的芯片,故障是插不插耳机喇叭都有声音 插上耳机 耳机也有声音 ,接口换过了,功放也换过了,芯片我都换过了, 线路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请高手指点一下 或者有图的传一个给我 先谢过
芯片

网友:
修过一个,应该是你换的接口换错了,接口是分种类的,你可以用镊子将接口上脚位短接到地来试,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我才换的接口 端接测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 保证换上去的接口是好的

网友:
插入耳机有提示 插入耳机吗?
一般情况下插入耳机会有个信号送达 声卡 还是公放,停止喇叭输出 改而二级输出。
你估计是这个切换电路是出了问题?
这却换信号在V3000的板子上叫 JACK-DETECT#,插入耳机变成0V 正常是3.V
如图。

网友:
呵呵,不是切换的问题,上面说过了用镊子接地就能关闭外放喇叭的声音,
如果是切换问题会关闭一路输出的,
这个问题是插不插,两路输出都是有效的(就是耳机和外放都是有声音的)

网友:
楼上的 你好像没看懂小贝花说的吧

网友:
呵呵,楼上的好像是没看懂我要说的吧

网友:
70%是驱动的事,下个官方驱动吧,我也这样修过一台差点就干桥了

网友:
谢谢小贝了 驱动确定是 这个机器设备管理器里面声卡设备尾号是221就是对的啊 有了图在研究一下、

网友:
是驱动问题,我之前也有搞过一台这样的,后来换一个新出的GHOST系统碟子,它自己就认到声卡并安装了,也再没有那个问题。

网友:
这个你可以在控制面板里看看是不是有个红色喇叭是《Realtek高清音频配置》的图,点开里边有个音频I/O的选项图里有个小钣子的图点一下调一下看能不能好,软件也可以调的。

网友:
我 也 遇 到 过 是 驱 动 的 问 题 而 且 有 时 安 装 官 网 的 驱 动 又 装 不 起 啊 失 败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看到这帖子时想进来做个好人帮帮,忙 因为我以前遇到过是驱动的问题 没想到前面有同志抢答了

网友:
你查下芯片基准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我修过基准电压不正常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