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灯亮 cpu无电压

楼主(2009-11-05):
intel 主板点亮后 复位灯常亮 ,cpu上管应该是基级12v 其他两个脚无电压 ,复位开关有电压 ,感觉是不复位 ,就在论坛里面搜索帖子,看了好几个复位 无电压的帖子让把电压修好了在看复位 ,就开始找电源的芯片型号 ,主电源芯片的型号是adp3188 cpu电源ic是ADP3418 ,在论坛里面找到了ADP3418的pdf文件 ,看到PDF文件7脚写着SW感觉是主电源芯片的 ,就用表顺着线路找 线路一头到了 ADP3188的右上1脚 ,临外一头倒了 临外一个cpu供电ICADP3418上 就瞎量 最后都找到了 7脚 连接3188的脚,通电测试 测量3188的右上1脚(可能是16脚 )脚太多了眼花,2.97感觉应该是cpu的开关电压 ,测量3418的7脚3418,测量3188 16脚的时候测量成1脚了 电压12v。测量3418的7脚电压2.97v,开关右电了 然后测量上管的电压 电压分别是12v 2.5v 1.2v。蒙了 刚才测量的时候只有1个12v其他两脚没电压的,现在怎么有电压了 ,短接rest,灯亮了一下 ,右复位了 ,但是不跑码,不跑码cpu脏了 ,正在考虑呢 ,板子突然灭了 ,伸手摸cpu,烫手,刚才cpu管没供电cpu不发热这次怕麻烦没装风扇,一烫手感觉不对 别cpu烧了 ,等cpu凉了搽了搽 把cpu座弄刷子刷了刷 ,装u 上风扇,开机测试 内存报警了 ,好了 检测内存了 ,高兴 ,虽说不算修好了 只能算蒙的 。但是明白了好多问题 ,但是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 还有adp3418都是什么意思 我英语不好 3418  1脚 BST 2脚IN(是不是输入) 3脚的符号找不到 4脚VCC(电压)5脚DRVL 6脚PGND(地)7脚SW(是不是电源控制的开关)8脚DRVH
还有就是ADP3188那个事1脚 。刚学 问的东西有点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