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 小弟不才 交流一下

楼主(2009-11-05):
昨天收到一台 T42 待机电流0.03 5秒钟后变成0.02
在 0.03的时候开机无反应 等到 0.02时候再开机 还是没有反应
断电 重新加电 5秒后0.02的电流了 开机 正常
请问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重点考虑哪?
是不是0.03的时候有短路? 小弟不才 新手
请前辈指教一二 谢谢
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看咯

网友:
先测下待机 光看能好?

网友:
短路也不会是003 002 的短,所以 可以排除短路,先拆待机条件是否具备,要是问待机条件是什么的话就请多多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