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坏,U盘认为Unknow dirve

楼主(2009-11-05):
一块ASUS 754主板,USB口数据输入输出阻值是500多,插入U盘,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为Unknow dirve,我的电脑里面认不到U盘,请教如何检修~
谢谢~~
电脑

网友:
U盘口1脚供电有吗,没有先修供电

网友:
当然是先换个u盘再说
然后测试供电,数据线

网友:
对,先查一下U口供电有没有,再就是南桥也有坏的可能

网友:
也可能是你的U盘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大多都是桥坏了

网友:
量5v是否正常
插上U盘后 3V是否正常
波形是否正常
电感 或者0OHM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前置的UBS测量也不正常那就是桥的问题了,测电压测阻止。

网友:
如果有5V供电,测阻值正常,那就是桥坏掉了

网友:
先查供电后跑到SB的线路,没问题SB挂。

网友:
我感觉是U盘的问题,楼主检测下供电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把USB2.0关掉试试看。

网友:
水煮牛
5V到位,数据脚阻值500左右 ~
请问,有没可能BIOS问题或者只是南桥虚焊而不是坏了?? 这有如何检测~
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的系统问题,这样的问题遇到不少

网友:
如果以上都试了的话,换下电源试试,电源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
先看u盘是好的吗》 让后看口的5v 有吗? 数据阻直 没有就是难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