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为CPU无主供电

楼主(2009-11-05):
七喜品牌机,主板为649-M3,南桥965L,故障为CPU无主供电,上假负载电压有1.10V左右,上CPU测没有电压,且能开机但不能关机,内存有1.83V,别的没测(上假负载有电压正常,且能关机)请教高手,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网友:
看看BIOS供电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把内存电压搞好了再说吧

网友:
楼上的老大动不动就焊桥,说得好轻松,现在你是内存电压有问题,同意楼上说法,先把内存电压修好,有时候内存供电也会影响CPU供电的

网友:
你查查CPUZ坐上上的VCC_VID供电正常?1.2V 这个不正常会出现上"假负载电压有1.10V左右,上CPU测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上的老大动不动就焊桥,说得好轻松,现在你是内存电压有问题,同意楼上说法,先把内存电压修好,有时候内存供电也会影响CPU供电的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1.83V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
上假负载有电压 说明供电正常,内存肯定是不正常的  可能是场管坏了 别的先不要管

网友:
二代条,1.8V正常
有条件的话先换电源IC

网友:
二代条,1.8V正常
有条件的话先换电源IC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内存旁边有一个(LM324)四运算放大器芯片上有点鼓,它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管,和CPU管理都换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此板上二代条的,内存1.8正常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换下内存电容,场管,上假负载正常上U也点亮了这个高兴啊,终于搞定,可以收钱了。装机再试谁的问题出来了,诊断卡亮下突然灭了,怎么回事儿?估计是哪儿短路,一打黄12V阻值为0辅助供电有500多,就24PIN电源上12V为0,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内存1.8好像偏高了吧

网友:
电源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