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09-11-05):
一杂牌 845   不上CPU  上假负载,  供电,时钟,复位。OK。 不掉电。
上了CPU   1秒掉电。。
1    CPU绝对原装的, 也换其他的试过,排除CPU问题。。
2     上下管换了。。。。   换后出现   0。00001秒掉电上电。。
3     CPU主控 HIP6301CB

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答案都不一样。。。

网友:
觉得还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你现在不插12V肯定就也不会掉电。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

网友:
0。00001秒,你是怎么计算到这么精确的?

另外,拔了四针12V怎么样,会掉电吗?

网友:
晕,拔了小四肯定不掉啦,0。000001 的意思是, 诊断卡 码表, 灯 都是闪的。。。 明白不。。

网友:
靠··有才啊··这个时间也去计算?怕是吃饱了了吧···嘿··告诉你吧··掉电肯定是电压不够··电源你测了没?太差了的话就换一个咯··然后就是主板了···看下CPU跳线有没有搞错··

网友:
打核心的电感 看看波形有杂波嘛

网友:
供电不正常,电容坏,主控IC,

网友:
你测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把IC和CPU旁边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看CPU旁的电源管理芯片,场管,电容

网友:
OK了   换了个IC就可以了。。。  外带两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