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11-05):
本人新手。。。
接到一片主板。网卡打X 。。
细看发现南桥后面加胶?有什么用?
按住南桥网卡正常。。
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南桥空焊,加焊,至于胶有的是密封防止进潮气,也有可能桥出问题进行过处理。

网友:
谢谢赵中山
南桥后面加胶是密封防止进潮气。。。还有其它作用吗?

网友:
论坛上有人弄过,

网友:
有段线的地方,被别人弄过,把南桥加焊一下吧。

网友:
-----------------------------------------------------------------------------------------------
南桥背面加胶能防止进潮气?
目前还没看到台式机板的BGA封胶的,你以为这胶很便宜啊?
笔记本封胶是因为笔记本是经常移动,移动式板会轻微变形,所以需要封胶。台式机就没这个需求。

网友:
封胶是隔绝空气,防止焊锡被氧化的,同时还可以挡住细小的灰尘;按住南桥网卡正常,说明南桥虚焊

网友:
封胶是防尘防潮还是起固定作用

网友:
看图该板是台式,台板基本没见有桥打胶的,这个胶应是返修时打上去的,

网友:
想象真丰富 胶里面就二个电阻 是845gv-m2 的主板 这个板子u座脱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海信品牌机的主板,这个主板大部分问题都是U座虚焊~~

网友:
你的网卡有问题可以考虑如下思路:
1,网卡CONNECTOR  是否接触良好.
2,网卡芯片工作电压,时钟正常吗?
3,网卡是什么型号的,走的PCI 总线的话去查下AD 芯号正常吗? PCI 设备是否正常使用?
4. 这些查了正常你再换网卡或南桥.
5.南桥下面的胶是PCB 下面有补线之类打上去的.

网友:
???
晕,那胶里面有两个点阻,能干什么用呀?

网友:
这个主板大部分问题都是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