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声音问题

楼主(2009-11-05):
我看到有很多文章说有什么功放芯片 本人只知道主板上有声卡芯片 每次遇到没声音都换声卡芯片 没见过还有功放芯片啊?
还有T40的安全芯片是什么用的?是哪个?
请懂的朋友讲解一下

网友:
现在台式机的板上一般都没功放芯片了,现在的AC97和HDA声卡直接驱动耳机没什么问题的,以前早期的810,815的主板,声卡的输出功率小,驱动耳机比较困难,所以外置8脚的功放芯片,有的用运放。

网友:
谢谢郑版主 一看就懂了

网友:
旁边还的电容的,那几个电容还会影响的

网友:
是漏电吧?漏电很难测啊 把电容去掉不上可以正常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