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1待机电流0。3A。但开机正常!罕见故障

楼主(2009-11-05):
接到一台IBM R31的机器。830的桥。待机电流直接到0。3A。触发正常,机器能点亮,就是装系统死机。请问下有经验的高手,那3M和5M的电感对地阻值分别是多少?这机器 3M和5M的电感对地阻值都是54欧。这是正常的吗?个人感觉不正常。电压都是正常的,我以前修过一台神舟的机器,故障现象一样的。分别是网卡和声卡坏了。造成待机电流过高。摸到一个ABZD的5脚IC发烫,拿掉待机无电流。明天想找个料板换这个IC看看。老鸟说说这5脚IC是起什么作用的?感谢了,修了2年机器就是做显卡,修短路,换桥等简单的问题。没办法,机器太多了,没时间跑电路,有时间都想睡觉或陪老婆出去逛街了。没时间去深入挖掘啊。真羡慕那么对电路非常熟悉的高手啊。有人说赚钱重要!

网友:
待机电流0.3A还不好板,肯定有地方发烫,摸得时候小心点,温度估计不低。还有R3系列的通病就是南桥虚焊

网友:
摸到那个ABZD的5脚芯片发烫,明天换了在看看。在请教下,这板的3V5V都给南桥供电了吗/?

网友:
回 LZ 3。3V到 南桥!~      你先换5脚IC吧
    也许有电压提前出 了!~

网友:
3 5v 是右mos管来的!!

网友:
换了那5脚的IC还是发烫,感觉思路不对,关键点是3M 5M对地阻值不正常。都只有54欧。个人感觉是3M 5M输出的后级有轻微短路(或芯片不良)。范围太大,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老鸟们给点建议,多谢了!

个人感觉是待机就有供电的地方有轻微短路。

网友:
问题一样,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也没有查出来   1631 附近的差不多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ABZD 这个热

网友:
ABZDJ是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2009-12-09):
就是查不到是那里的问题   1631 也换过  还是不行呀

网友:
更换830芯片吧,没什么理由,经验之谈

网友:
3M5M只有50几.那后面一定有问题了.但你又能开机.说明的是后级的问题可能不是在很大的主芯片上.

但在装系统时会死机...

个人认为应看看温度上面下下手可能会有结果

网友:
找了一块一样的板子,换好多芯片 还是不行 看样子不是芯片坏了
静的时候,插上电源后 代机电话0.16   细听主板  滋滋响   但听不出是那响  整板 听那都有声音

还有个问题就是 关机 带电源时候 光驱还在转 有供电

ABZD 相连的门电路 也换了 还有一些二极管 都换了还是响

网友:
感觉某个电容,小管子坏了

网友:
那个ABZD是不是给南桥供待机电压的啊?如果是的话把南桥下了下来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遇到过一台X23的板,南桥下的一个小5脚IC上电就烫得要命!把南桥下了就不烫了!

网友:
不应该是 断开 前后级 区分下 是前 还是后级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