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有时认,有时不认

楼主(2009-11-05):
今年5月份买了一个160G的希捷移动硬盘。用科硕的硬盘盒。刚开始还好,用了2个月左右。我把硬盘做成PE引导系统了,有时在一些电脑可以认到,有些电脑不可以。同一台电脑。我用其它的移动硬盘可以引导,但是我的不可以。有一次从一米高的地方掉了下来。(是出现这种情况后)。还可以用。在电脑里考东西时,要是很大的话,超2G就会卡住,然后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就没有盘付了,再重新拨插又可以用一下。我换过硬盘盒。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不是硬盘有坏道,还间硬盘什么坏了!已经发给供应商返修了。在这里提问一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也没法给你判断,摔了的什么问题都有可能,能售后就售后吧。

网友:
已经拿去售后了,但不明白就是怎么移动硬盘怎么那么容易坏!平时也用也很小心!不明白

网友:
有时认有时不认.我遇到过.是因为USB供电不足.插前置有时行有时不行.插后置还是认得到

网友:
盒子有问题吧,还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供电问题  检查以下吧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问题。要用外置电源。USB供电不足

网友:
USB 供电不足

网友:
这个肯定是USB供电不足。

网友:
数据线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数据线是三头的话,另两头一定要插电脑以免供电不足

网友:
USB数据线,移动硬盘盒供电故障...

网友:
是硬盘坏道问题。现在返修回来了。但是那边说没有160G的
给我返回来一个250的要我加50元,我没有加。就退了230给我。
我之前买的时候是285的。用了不到3个月、不过也罢,那么容易坏,我就不用了!

网友(2009-12-07):
供电的问题,换个好一点的盒子应该就可以的啦。

网友:
买品牌盒子 杂牌的不要用  再说硬盘掉下来 没烂算是好事

网友:
价格也太贵了吧,是160G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