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1-05):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台式机,问题是上不去网,显示本地连接受限制,更改IP地址后显示正常,但还是上不去!
打开本地连接状态后发现只有发送没有收到,以为是系统病毒问题,重装一遍系统还是如此!
后来换了一根网线好了!
可能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比如扭转、弯曲等导致某根线断掉。
本地连接受限制

网友:
上不去网,中病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开始出现本地连接受限,当初不应该动不动做系统。

网友:
现在好多人做网线偷懒。。。那里面的八根线随便排列的+劣质线。。。。很容易就出现楼主说的那种问题的

网友:
应该用四个PING命令就可以判断是 电脑问题还是线路问题

网友:
希望兄弟们吸取教训啊,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客户的固定电话欠费了,我们这里就是宽带和固话绑定的,电脑右下脚显示的宽带连接数据是虚假的

网友:
其实楼上的说得很对,用四个PING的命令就可以查出来了

网友(2009-12-05):
呵呵,这些问题排除下就知道了。

网友:
对啊 上面都说了 ping的命令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 而我门是路油 问题 也是重装了还是依旧

网友:
不要对重做系统有依赖性
刚开始的我系统有一点问题或是中病毒我就重做。这样下去你只会重做系统。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不过我的做法是先先用配置中把100M网卡降到10M试试,唉,凑合吧!!!

网友:
我遇到的话也是用IPCONFIG看看有没有分到IP

网友:
呵呵,通常是水晶头不行了,要重做。

网友:
这种线路问题,网卡问题都碰到过

网友(2012-05-01):
我有俩台机器多是这个问题接有线就出现连接受限制,排除了软件故障了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认到有线网卡。但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还是网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