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子PNY型号7300GT128M显存怎么排列的?

楼主(2009-11-05):
今天收到一块花屏的PNY7300GT显卡用MATS测试过,但是不知道显存是怎么排列的想向大侠们求助一下!
下面是图和测试结果

网友:
从上往下1234,就是第3坏,一般加焊GPU会好

网友:
把bios备份发上来吧~~~这个BIOS很多人需要的!!包括我:邮箱:464784980@qq.com

网友:
应该是上到下第一颗坏吧~~~

网友:
你这个测试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是显存坏还是加焊GPU?
2楼没有编程器能备份BIOS吗?
5楼版主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测试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呵呵 新手

新诚达 -10 再灌水就封ID

网友:
您能给我发一个测试程序吗?  我的QQ402068033

网友:
不用编程器也可以备份BIOS的啊!!下载nvflash  DOS下打命令 nvflash -b  7300gt.rom
就会生成那个BIOS了!!!备份好请发给我!Q:464784980,或加我Q发也行!

网友:
显卡不亮也能备份BIOS吗?

网友:
看起来是软件用错了版本测试。拆了那么多颗而且还是C区里面的。应该是C区的全错。你那个错那样。换个版本测试。。排列的话是这样。你拆下来的那些是C区。左开始数到右。下面是A区。上到下数完就是了。重新测试吧

网友:
回楼上:显卡不亮。可用编辑器读出来的。

网友:
13楼显卡我还没有拆过呢!

网友:
测试MATS有好几个,具体那个版本测5200还是6600不是很清楚,用错会乱码,给人误导。

网友:
这是技术版块,一切无关话题禁止回复!!
如果技术上有问题可以直接说出来,有什么困难我看可以帮你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