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有做手工BGA的如何判断是不是把桥做坏呢?

楼主(2009-11-05):
小弟看到很多有BGA机器的大哥不是说把桥搞到起泡就是说把桥做上去都不跑,请问如何去判断呢?因为小弟也是有两块板是手工BGA的产物,都是不跑码,各项供电都正常~~~~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跑码~量过桥上的小电容,都没短路~~~正在收集资料当中~~~~~~还有就是如果焊好桥后里面剩下的BGA焊膏不清洗的话会做成不跑码的吗?

网友:
只能是看看外观有没有什么损坏。

网友:
可以通过一些外围,如USB这些判断一下

网友:
跑00或FF吧  最难修的是这个了  要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