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为什么用U盘WINPE装系统也出现那个A/:什么GHOST不下去的毛病了?

楼主(2009-11-05):
我一直以为只有光盘装系统才会出现这毛病,没想到今天用U盘winpe装也出现这毛病了,第一次碰见,这是啥原因造成的啊?虽然这台电脑我后来用光盘装搞定了,但我还是想来问问
电脑

网友:
1、出现这个错误主要问题是光盘、光驱问题。换张光盘,换个光驱再装,电脑就是这样,光盘,光驱都是好的,但这个光驱就是读不了这张光盘的情况时有发生。
2、选用光盘自带的 WINDOWXP PE系统,把镜像复制到C盘,看能不能装成。
3、也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1)把这块盘挂到另一台电脑上做从盘,扫描修复C盘。我的电脑—右击要装系统的磁盘驱动器(C)—属性—工具--查错,开始检查—勾选“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和“扫描并试图恢复坏扇区”—确定--开始—重启,修复后再装。
(2)把C盘中需要保存的文件保存到其它分区或另一块硬盘中,格式化这块硬盘C分区后再装。
(3)把硬盘拿到同你机子配置一样的机子上装,还不行,可能硬盘有问题了,修复硬盘。

网友:
补充一点,有时主板电容爆浆后安装系统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单位里就有一台品牌机,我总是GHOST到35%左右时出现A:\GHOSTERR.TXT ,也跟楼主一样换了几张盘,和把镜像文件拷贝到硬盘还是如旧,打开机子一检查,晕,有五六个电容爆了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 ... -------------------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量产下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还是U盘的问题,要不就是做U盘PE的工具存在兼容性不好

网友:
只要是用ghost的那有有一定的几率出现A/:什么GHOST不下去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