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GV一例

楼主(2009-11-05):
今天接客户技嘉865GV一块板,拿到手后目测发现内存插槽左下面有个MOS管底部有点发黄,经走路发现这个MOS管是给北桥供电的,于是焊下来测量并没有坏,怀疑是虚焊,又把它重新焊了回去。然后上假负载测关键点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上真U,一接发就掉电,测上下管没有发现有击穿的,CPU是三相供电,怀疑是驱动IC有问题,拆掉一相驱动IC跟上下管,上电还是掉电,再拆掉一相,上电不掉了跑C1。驱动IC是P565N 5009M ,因为手头一时没有找到,于是把坏的一相直接焊掉,上电跑系统一切正常,但刚才虚焊的MOS管发热很历害。因为客户急着要,所以直接装上取回去了。

网友:
依我看啊你那板应该还会回来的,还是早点备点那个IC的好啊!

网友:
MOS管是比较好找的件啊,有问题的管最好不要再用,返工不说还要影响个人的信誉度

网友:
这样估计用不了多久又会返回来

网友:
说不了。。等2个小时 别人都会 找你去。。

网友:
汗啊~~~~这样的修法,去掉一相,势必加重其它两相的负载,机器能稳定工作多久?不仅是对客户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