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所谓说的线路上的3M 5M是撒意思??

楼主(2009-11-05):
待机电流为:0.00 无3M ,5M,查1632 22pin , 这个所谓的3M   5M是不是就是3V  5V啊????????????

网友:
3M、5M就是3V、5V这是最基本的两个电压为板子上的大部分元件供电的,一部分机子是待机就有这两个电压的,还有一些是要按开关才有的,没这两个电压主板不会工作的。很关键的电压,一般按开关无反应就要找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传说中的沙发王子啊;;
      ··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
晕啊   你还是赶快报名 远程教学吧   M待机 B受控电压 A 休眠  多看帖吧

网友:
总算是知道了M 是待机。B是受控电压,A 是XIU 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