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dmc-fx10gk一放电池自动开机

楼主(2009-11-05):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松下DMC-FX10GK的数码相机一放电池就自动开机,是怎么坏的我也不清楚,现在的情况是自动开机,能连电脑,但是所有的按键都不能用,只有模式盘可以,转动模式盘按键的时候是正常的,其它的拍照键那些全部不能用,麻烦高手们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的那个键是不是不好了。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主要还是开机是自动开的,那个好像没短,如果是坏的,应该不影响其它按键的使用吧

网友:
是吗???我刚刚找到了这个机子的电路图,不过还不是很懂

网友:
还没怎么会看数码相机的电路图呢

网友:
开关没坏的话。按键傍边有个小电容有坏的。我遇见过

网友:
能量出来是短路的吗??请指教

网友:
要不你从新考个数据试试。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考数据是??

网友:
自动开机,最大的可能就是开关键问题,开关键四个脚,和笔记本一样,一二相通,三四对地,你可以用表测一下,

还有,既然自动开机,你是否能关机??

如果有按键一直在接通,应该其他按键是不能使用的,你可以将按键部分的排线拆下来,再装电池进去,看是否自动开机,就可以判断了,如果还是会,那很简单,就是CPU问题了,所有的按键都是直接由CPU管理.

网友:
合成科技版主在吗?今天拆开来看了一下,按键是没什么问题,不过发现在有烧穿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连到USB 8P上的

网友:
哦,这样啊.这可不好说了,要仔细看什么原因引起的烧穿,重点检查是否插错USB线了,

网友:
现在是烧穿了,找不到电路图我不知道怎么飞线了,真晕啊,版主有这个电路图吗??麻烦发一份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很抱歉//

网友:
谢谢版主,不知道这样的版子得多少钱

网友:
换板的话.还有价值吗?换个板最少也要两三百.  要是相信我的话,发过来我试试了,,也只能尽力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