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的南北桥发烫的维修和判断南桥好坏的方法(收集中)

楼主(2009-11-05):
关于南北桥发烫和如何快速的判断好坏的帖子论坛很多也很杂,很多时候意见不统一。
麻烦大家一起分析下。
我是新手,麻烦大家总结下,我在认真的记录下。谢谢
INTEL ,VIA ,SIS,==的大家说说自己的经验,麻烦斑竹和也出来总结下,因为你们的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
南桥和北桥的比如少老一项供电或是一项供电较低为什么会烫,还有南北桥如何简单的判断好坏。谢谢大家帮忙总结一下,我现在在做这方面的总结笔记。大家帮帮忙啊 !

网友:
南北桥发烫要看是否有短路.南桥可以通过USB.IDE.等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损坏.还有后级短路也南桥好会发烫,比如网卡损坏等.  北桥可以通过测桥上面的漏波电容.CPU徦负载上的AD线.来判断.还有楼主所说的南桥缺少一组供电也会发烫

网友:
哦,那还有吗?
测试的地方还能详细一点吗?
我做下笔记!

网友:
还没开机,插上电源SB烫手,一般南桥坏

网友:
谁能不能搞一份南北桥信号的工作的时序,他们之间的信号哪个先出,哪个后出?

网友:
最近修了一块ASUS的FS 533 的台机主板,775接口,测北桥一对地值为2欧,以为北桥挂了,判北桥挂了,第二天,又修一块ASUS的板子,不是同一型号,一测北桥对地值也为2欧,心想不可能北桥老挂呀,最后终于修好了,是CPU的供电IC坏了,修好后测北桥的对地值还是如此,原来判北桥挂的ASUS主板也是CPU核心供电芯片ADP3180坏了,修好后北桥对地值还是如此,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顺便说一下,我的表绝对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