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3 进水机维修一列

楼主(2009-11-05):
今天接了一三星R23的机子
故障现象:客户说是开机掉电,只上电池按开机键,光驱指示灯亮几下就掉电了。接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反应。
维修:拆机取出主板,发现主板上前级隔离电路适配器到公共点少了一MOS管,电池到公共点只有一个二极管,旁边的MOS管也被人取了。只上电池的时候,是通过二极管到公共点所以能触发的。找了两个MOS管换上,加电主板就冒烟了(心太急)。再观察发现8632供电1.8V的MOS管处有没动过,并且有烧焦的痕迹。再把每个MOS管测了一次,发现1.8V和3.3V往后面倒电的MOS管被击穿。跟换后阻值正常。通电,待机正常并能触发。将内存、CPU、屏装上再加电,可调电源大电流,断电测试1.8V线圈对地短路,拔下内存测试线圈对地阻值14欧,判断内存损坏,找了一料板测得203欧。拆下MOS管测主板阻值一样。判断此处碳化,用美工刀处理后阻值148欧。另外找了一内存,测试后加电一切正常。
总结:维修过程鲁莽了。通电之前应对板子做个检测。有烧焦的焊盘应注意其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