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风扇的问题

楼主(2009-11-05):
一个e320的本 开机自检时可以转 之后感觉就没有转过了 爱掉电 有时个把小时 有时几分钟
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判断风扇是否有问题
有的风扇是三根线的有的是两根线的 多的一根一般是控制线 那有这个线的一般就是温度高了才会转 没有的就是一直长转么?

网友:
不是这样的,笔记本的风扇转不转和转速有专门的控制电路,和3线2线没有直接关系,3线的第3根线是反馈

网友:
那开机自检能转的风扇是不是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开机能转, 只能说风扇基本正常, 但不排除风扇由于缺乏润滑而转速下降.

网友:
只要风扇能转其本就没问题最多也就是转速不好,这时可上点机油。如果是怀疑风扇不好引起散热不好可以试着将风扇不接开机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正常显示并没有报风扇错误,可以将风扇改为常转这样散热会好点改法是:将风扇的供电那条线接到USB的5V供电脚 风扇的地线接地,如果是三根线,不接风扇也不会报错的话也可以这么改,另外的一根线不用理它,但最好也不要还插在风扇接口的座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有帮助 感谢
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