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跑c1 c3 c5故障

楼主(2009-11-06):
今天一客户送修一台工控机,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测试代码跑c1 c3 c5 然后停止不动了,以前没有搞过这种机器,不过应该与主板差不多。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没刷BIOS之前换内存也不好。刷了BIOS之后更换内存好了。

网友:
一样只是规格不同。

网友:
能说说是什么牌子的吗

网友:
好象是卡内存,就是还没到2d吧

网友:
是研华的主板是pca-6003 我清下COMS开机不自动启动,但是一会就变成开电源就自动启动了

网友:
今天我重新写的BIOS故障依旧,BIOS资料是在产品公司下载的原型号版本的数据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