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3.3V电压低

楼主(2009-11-06):
一块845的主板,不上CPU开机后南桥发热,ATX电源接口的3.3V电压只有2.9V左右,经检测,北桥1.5V供电的场管坏,换掉后,3.3V电压还是2.9V,场管输出2.6V明显高于1.5V,检测场效应管的输出S级,对地电阻15欧左右,挑开S级针脚,焊盘仍然有2.6V的电压,很奇怪,于是跑线路,发现该场管,由一个型号为WB8011A的八脚IC控制,(类似LM358),于是将其拆下,然后上电,发现3.3V电压恢复正常,怀疑其损坏,于是找一好的换上,结果3.3V又变成2.9V,故障依旧,高手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