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S482-M主板不跑码 故障求助 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06):
主板简介:
               精英RS482-M主板  socket939 AMD CPU
               DDR400内存    SST的49LF004B BIOS   时钟芯片:ICS951416AGLF
故障简介:
          1.    能上电,但是不跑码,测试卡显示00
          2.     BIOS跳线无论设置成CLEAR还是NORMAL ,短接开机排针都能上电开机。

故障检测:
          1.上诊断卡:诊断卡显示12V  5V供电正常
             CLK常亮,OSC常亮
          2。开机排针待5V机正常,上电后,短接复位,诊断卡RST亮,有复位信号。
          3.假负载测试:CPU内核1.4V正常。复位2.56V和PG2.56V(短接复位排针有跳变)

   ICS时钟芯片供电3.3V正常。测量ICS时钟与CPU座之间经过2个电阻,测量正常,电阻上面都有1.6-1.7V电压。之后经过2个电容C194 C197,这两个电容很奇怪。两端都不接地。而且颜色和电感的颜色差不多。

插CPU时测量
我测这两个电容电压,C194一端为1.69, 另一端为 1.25     C197一端为1.71  另一端为1.25

插上假负载
测量C194一端为1.69, 另一端为0V(靠近CPU)    C197一端为1.71  另一端为0(靠近CPU)

内存打阻值卡测量,6个时钟测试点,3个是0.23V,3个2.28V

晕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故障了。

谢谢了。

网友:
测试不够深入,CPU复位是否正常?如果不插内存时测得内存槽的6个时钟点电压不一样,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值得注意是BIOS是否有问题?

网友:
CPU复位电压正常。短接复位排针有电压跳变。重新刷过BIOS
184线的DDR打阻值卡上不是有6个时钟的测试点么,其中3个是0.23V,3个2.28V

网友:
哪位给指点一下,下一步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