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灵?ZL-P5M800/ML 主板不触发!大家帮忙!

楼主(2009-11-06):
ZL-P5M800/ML 主板不触发,RST排针无电压,点PWR排针有低电平跳变。可是主板不上电,排针上有3.3V高电平。跳线帽正确,发上图片让大家看看。AMS1117 G极无电压D极有3.3V电压S极5V。这样看来1117应该没有问题。74HCT74D第三脚有3.3V电压,点PWR排针有低电平。晶振一脚有1.07V二脚有0.84V,没有示波器只能测电压,可是主板就是不加点、前辈们可以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测哪里吗?感激。

网友:
用手摸晶振,试一下能不能开机。不行先加焊一下IO。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啊

网友:
查下IO工作条件 IO/SB

网友:
首先威盛芯片的板子IO一般是不参与开机的,但楼主还是看看的好!!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先通过测USB IDE PCI 数据线对地阻值 1117 和南桥周边电容来看看是不是桥挂了!!由于复位排针没有电压,待机电压不对也是很有可以的!!

网友:
楼上正解VIA芯片组是南桥负责开机和IO没什么关系,不上电首先检查南桥的几组供电看是否正常,VBAT.32.768.PTCRST#.RSMRST#如果正常.可以压一下桥看有没有虚焊